AOC显示器下半部缩梯形场频?

楼主(2008-01-04):
AOC显示器下半部缩梯形场频大概缩了四分之一,呈梯状,上大下小,在百度搜啊搜也搜不出一个结果
这样会不会是场块坏了啊?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你在发贴前做了哪些检查嘛?
重点看看负电源这条电路。

网友:
场下线性不良.问题出在场输出电路上.通常是负压不正常从而使正负电压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
AOC新型彩显场供电-12V取至高压包,最容易虚焊。

网友:
问题出在场输出电路上,负电压电容换个看看,把场块换个啊

网友:
主要是场电路,光栅校正电路你查了吗?还要菜单里的光栅调整项目你都调节了吗?

网友:
百度什么都能搜出来啊?神了。。。
场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