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飞线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01-04):
场管飞线是什么回事,前几天见师傅弄了,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整个电子大厦都说不出来原来,反正就这样,你照着弄吧.我不解,想寻个究竟.

网友:
什么飞线?还有,你问题都没有说明白.哪有你这样问问题的?

网友:
场管飞线?现在是我搞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他想说有根线飞到场管上,为什么这样飞。
楼主描述不清楚,而且没有照片。
我觉得一般飞到D极的可能性很大,有时候某点的12 5 3.3没了,跑线跑不出,索性飞根线。

网友:
估计如楼上所说的是飞一根线到MOS管,楼主的专业术语够"专业"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内存供电管D.S极用线连起来吧?

网友:
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为什么有时候不加电,把DS极连起来就可以了?行家说这叫场管飞线,不明白什么原因,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找个内存供电的线路图,一看就明白。否则补一下电路基础先。

网友:
是不是相当于disable了某个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