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舟笔记本承龙211不能开机如何维修?

楼主(2008-01-04):
我的神舟笔记本承龙211在一次强行关机后不能开机,插上交流适配器充电指示灯是亮的,请问此机该怎样维修?我测量了一下3.3V没有,请教高手我该如何检修?谢谢!另外能否提供此机的主板线路图或电源部分线路图?

网友:
查5V,3VALW电压,按下开关后再查5V,3VSUS电压。

网友:
强行关机后不能开机?BOIS保护!清BIOS故障排除

网友:
清bois就是取下纽扣电池短接电池的正负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bois就是取下纽扣电池短接电池的正负极吗?

网友:

我的神舟笔记本承龙211在一次强行关机后不能开机,插上交流适配器充电指示灯是亮的,请问此机该怎样维修?我测量了一下3.3V没有,请教高手我该如何检修?谢谢!另外能否提供此机的主板线路图或电源部分线路图?

方维 -2 重复发帖

网友(2008-04-25):
按飞翔和老鸟说的试试

网友:
就试一下清BIOS,关一次机不会造成电路问题的

网友:
清BIOS,然后查3。3V和5V,1632,1634等,
最最后查南桥了。。。。。。。。。。

网友:
查电源芯片及开机路了。。。。。。。。。。。

网友:
不错,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