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南桥

楼主(2008-01-04):
最近因为一个电源坏了,连烧了两块主板,都是南桥烧了,请问一下怎么测试电源?

网友:
用万用表测其输出电压啊

网友:
一般是电源的紫线输出越过5V了所发还南桥

网友:
短接一下绿线和黑线电源就可以输出电压了,用万用表测各路电压就可能了,触发的时候最好也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试电源短接绿线黑线,量输出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接绿色和黑色后量一下电压是多少,如果正常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短接绿色和黑线后,测量红(5V)、橙(3.3V)、紫(SB5V)、黄(12V)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正常是没问题的

网友:
谢谢

一剑飘香 -6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