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65GV 发热大

楼主(2008-01-04):
这两天遇到了2块ASROCK P4I65GV的板,客户说开机十多分钟就会死机,接过来后测量板上各测试点阻值,通电 量电压,都正常。后来用手摸主板下面,看有没有那些原件发热量大的,一下子就摸到NB旁边烫手,看正面手摸的位置,发热的是一个场管,(如图)Q41 型号是76107D,以为是管子有问题,取下换个同型号的新的,开机后还是一样。后加了个散热片,涂上散热膏,开机进系统后几分钟,散热片又是热的烫手,想不到维修思路。请各位老师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给个思路。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不会是电路上有缺陷吧,不过这板子的北桥发热是相当大的,死机也不排除北桥过热,最好加个风扇,不知道北桥跟那管子有没有什么联系,还有就是次板的所谓AGP槽不是真的AGP槽,是基于PCI的,由南桥芯片控制,不知道这些对你有无帮助,呵呵~~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这样的板居然还 能用,这个型号的板到我手里的块块都是可以判死刑的

网友:
可以测一管子下工作电流是多少,看是否有过流的现象

网友:
换个参数大的管子上去试试

网友:
我感觉引起发热的原因不是出在管子上,即是换功率更大的管子,估计也还是会发烫。
很多板子都有这种问题,常见的都是在8XX板子上的AGP供电管处。有的板在设计时只有一个管子,也有用多个组成上下管方式的。
个人认为造成发热的原因是因为供电后级负载老化造成功率过大。也就是NB SB老化了

网友:
这块现在已放弃,查了相关资料说是主板电路本身设计的问题。看了V什么说的贴,我想也可能是NB,SB老化所至,这块用了已有三年有余了!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 负载发热量大应该和给他供电的元器件没多大关系 就是负载自己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LM358控制的话 考虑一下LM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