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检查这主板

楼主(2008-01-04):
有一块  冠盟P4M800   不触发,测开关上电压 正常,  打ATX电源阻值 发现橙色3.3V 对地 数值是 4 , 我就找了一个 3.3V电源 插到主板上橙色线上 ,等了一会 摸网卡,声卡  IO  南桥  都不热 ,只有南桥 稍微有一点温度。   按一般的方法 要拆网卡 声卡  IO 什么的 ,但这个网卡隔的PCI插槽 太近了, 我的焊接技术也差 , 怕是能吹下来 吹不上去了。 有没有别的方法 继续检查这块主板呢

网友:
并不是修板都要下网卡片的。先解决你3.3V的问题,解决后看能否强制加电?如不能检查供电系统。如能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上 能不能 给我讲详细一点  ,具体 怎么检查橙色3.3V,  我今天把网卡吹下来了,PCI插槽吹坏了一点  不过还能用 ,  测了一下 橙色3.3V 对地阻值还是 04  ,   还有今天我强制加电了, 只有南桥 有点温度  但不烫,《  可能昨天开的时间太短 南桥昨天没感觉有温度》, 还有我发现内存也短路 ,我把内存供电管的S级  挑起来了 ,查到好多内存槽边的帖片电容 都对地短路了 ,     知道的朋友 帮一下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