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蒲150s4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8-01-05):
有时要多拨几次电源才能开机  开起来好象就正常了

网友:
LZ还没把机器拆开吧,
拆开了把电解都换了吧

网友:
差不多,还有按钮开关。

网友:
电容没有爆   开关也换了     万用表测5V电压才3V左右     一般第一次可以开机  关掉在开  基本上就开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