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C17寸纯平输出电压低!(已修复)

楼主(2008-01-05):
开机后指示灯不亮,测各组电压为95V,51V,10V,-10V,5V.查后级没有发现有短路,再测3842的7脚没开机时有18V,按开关后电压为12V,查3842附近没有发现问题请教如何查?
CPU坏了
[
]
cpu

网友:
是行电路没有起振啊,行电路查查.不行换个包看看

网友:
我查行场芯片STV9118的28脚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此蕊片有没有供电电压,
用手摸下看蕊片热不,行场处理块工作了温度应该很低
应该开机瞬间测H-out输出有效,因为如是行扫描工作一个周期后保护了那么H-out脚一直都是没电压的,
MCU发送个信号到蕊片保护了.

网友:
5V输出有点偏低.对EMC显示器来说正常应该在7V以上。指示灯不亮.检查CPU工作条件.5V供电是否正常.总线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ROM是否正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