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T280S掉电问题?

楼主(2008-01-05):
入手一台神州T280S,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就掉,有是能用很长时间才掉电,掉电后仍可马上开机,无规律!可以排除CPU散热问题!
配置,AMD Turion64  MT-28
         512m
        SISM760GX
请问:如何查起呢?

网友:
这个CPU座子喜欢脱焊,具体怎么查我也不知道,嘿嘿 谢谢你指导我看电路图,谢谢

网友(2008-02-20):
楼主这台机器有没有搞定了,我也有台相同的机器同样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上有人说座子喜欢虚焊 加焊下试试看呢

网友:
这机器没搞定

客户取走不修了!

网友:
:'( :'( :'( :'(
:'( :'( :'( :'( :'( :'(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2008-05-01):
我遇到过的.这个问题似乎是通病.不知道有高人解决了没.肯定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遇到了两台这样的机了,没有搞定,修好过的给点提示

网友:
神舟很多很AMD CPU的机子都有掉电的问题,修了几台都没有修好,不知有没有那位高手给我们说说。

网友:
cpu  供电不稳定吧      ,也可能是座虚焊

网友:
我的神舟S264S就是这样 之前问题和你一样 但现在每次开机10秒左右就掉电 工具还没到 到了再试了 效果怎么样等试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2008-09-19):
顶起来 呵呵  刚接一台神州T280S  也是不定时掉电 不上U 开机不掉哈  所以问题就在CPU在一块了  究竟是供电不足 还是座子虚焊 ????    检测中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把你的bios刷出来传个给我,感谢了

网友:
我换U试好过,但U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用

网友(2009-03-31):
我正为神州S261C犯愁呢,也是这种掉电的问题,有没有人搞定过这种问题的高手啊?CPU是AMD2600+的,换CPU测试过,北桥也换过,南桥也换过,CPU的供电IC也换过,IO也找同型号的换过.故障依旧.不上CPU用754的假负载测试,不会掉电,上CPU,上不上内存都会不定时的掉电.估计是神州的通病,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回楼上的,该换都换了,怎么不把CPU座给换了或者加焊再试试

网友:
供电负载能力差,不稳定

网友:
AMD的CPU和CPU座都要注意,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通病。另建议换座子,没有加焊好过。

网友:
我的也个牌子的就是加焊CPU座,OK

网友:
同意17楼的说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是神州服务站的,就是这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加焊了所有供电好了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问问20楼的兄弟 那个8脚的型号 还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