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检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我是个硬盘维修的新手.想请问一下修硬盘的高手们我在维修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用PC-3000 在维修硬盘坏道的时候,把坏道加入P表,或者G表.可我从新测试的时候还是有这样多坏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我是用的PC3000里面的LOGICAL TEST .不知道是为什么.清了P表和G 表也一样.
    我用PC3000  修ST BARRACUDA 7200.7 ST340014A 硬盘的时候,硬盘在MHDD 下面测试就两个坏道,但进入PC3000里面确整个盘测试都是坏到,很多ST 的命令都没有用.做SF 也不能做.也不知道为什么,进入PC3000的时候识别没有错误.有红色字母:OPtions storage file not!  writing defaults

    能告诉我那里错了,如何处理?

网友:
PC3000加P表后,要做ERASE,有得盘还得重新做格式化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