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的不开机

楼主(2008-01-05):
我有个联想E200的本本不开机MAX1631   22脚只有1.56V
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这会是那的问题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先看电源有没电,再看接口有没脱焊,再就是前面几个MOS管了,或电池放电的地方漏电短路

网友:
谢谢楼主

接口有没脱焊,前面几个MOS管我也看了
没什么问题
那个电池放电的地方怎么去检查啊
我有些听不明白
还有我手上还有个联想E600A的3  - 5V都到了不开机怎么修啊
我测了南桥旁的那个晶体上一点电压也没有,是不是南桥电压没供上啊
应该怎么测南桥电压啊

网友:
建议楼主去论坛办的培训班培训一下!

网友(2008-04-25):
恩,我看还是培训一下啊

网友(2008-10-19):
谢谢共享!  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