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电源中间那针烧掉的三极管,能找到代替的吗?

楼主(2008-01-05):
d600 电源中间那针烧掉的三极管,能找到代替的吗?
一般是不是只烧Io的?

网友:
没看明白 呀? LZ说的什么意思啊? 是说I/O背后那个三极管吗? 烧掉的话你清理干净,如果机器没问题的话应该可以正常用的,最好讲清楚些,我估计没几个人能看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2008-02-16):
他的意思可能是适配器里那只烧掉的三极管,能不能找替代的,

当然能了!

一般是不是只连带的烧IO,

这个不一定,我觉得一般连带在保隔和系统供电部分,也可能会烧IO和网卡

网友(2008-05-21):
我也有好多块这样的!修不好!郁闷中

网友(2009-01-16):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中心针和正极短路了,现在是不充电和降频的,适配器修复好了,主板还没有找到问题呢?

网友:
楼主,那个是二极管,不是三极管

一般也要把47N254换掉才能正常充电,还有L77也会同时损坏

网友:
代换也简单,三个脚,一个是接地的,不用管,另一个接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代换OK了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好像是个双向二极管。用普通的2个二极管能代替吗?用什么型号的比较接近呢?谢谢!
我的D108是2.3脚接地正常,1.3脚导通了。用一个二极管代替1.3脚可以吗?万分感谢了!

网友:
我是用液晶高压板上的双向二极管代的,我测量过,二极管阻值差不多,就是体积大一些,可以装上的.你看看液晶高压板上,灯管细线通常连着一个或两个的.我已经实际使用过,充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是高手经验十分丰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液晶屏幕是好的,还真没有富余的管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