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走05???

楼主(2008-01-05):
一块幻彩主板SIS661FX北桥,开机直接走05,北桥,CPU,内存供电都正常,已换过I/O8705.想刷BIOS,但找不到其版本,求助其问题解决方法和BIOS版本!!!
刷BIOS

网友:
哈哈,这种板板偶遇到很我块了,偶遇到的多是品牌机的拆机板,
你的板开机跑05,你应该多换卡,换槽试,精英的这板,就这毛病,桥的事
主板的测试点电压基本正常,你打下PCI的AD数值,你会知道,桥坏,没多大修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