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死机 是否是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05):
最近机子出现个问题  上网正常 玩网络游戏 玩一会画面就会停住 桌面也切换不回去 鼠标 键盘 失灵  大概 20 30 秒 左右 又正常了 此时 游戏已经断网  拆机检查 主板是 捷波 P4-XFB  发现 CPU 边上 有两个 电容有鼓起 型号是 16V 1500UF的 找来新的电容 16V 2200UF  焊上 故障依旧
又上电脑城 换了新个电源 长城的  还是这样  现在 我内存 显卡 网卡 都已经 替换过了 还是这样  现在就剩 硬盘 主板 CPU 没换了
请各位电脑高手 帮我分析一下 给个建议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
难道说 我另一块 显卡也不好了  感觉 这像是 电源保护  我想把CPU 边上 那9个 电容都换了 试试

网友:
我帮别人处理过这样一个情况:电脑上网正常,玩大游戏死机,那机器用的电源是杂牌的,我把电源拆下把里面的两个滤波电容换成了旧的红宝石故障排除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新电源呀 这个原因可以排除了吧

网友:
你试的显卡,是A卡还是N卡?是A卡的话,你换块N卡试试。多数是显卡和板兼隆问题!

网友:
死机一段时间又可以。。说不定系统坏了

网友:
请用替换法来确定。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怀疑是CPU

网友:
1 电源功率不够
2 CPU散热不好
3 显卡过低或散热不良

网友:
我以前修联想机子的时候遇到过这类故障,一般刷BIOS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非常感觉各位。参照楼上(xdguo)的建议 刷了主板 BIOS  到目前没出现过问题 特别要感谢他 帮我解决了问题 关于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 各位 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修好了····?呵呵 这里高手还是蛮多的····能学习到不少东西

网友A:
  象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真是让我这个新手有点想不通,明显是供电不足,和BIOS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老大,能不能说说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学习学习。我个人认为真的故障还没有解决,如果上网不玩游戏,只是看看新闻什么的,不出现故障,是不是可以说机子是好的,在玩大型网络游戏时,CPU的运行速度和供电加大,CPU电源的几个电容鼓包,出现电源供电不足,肯定会出现故障,LZ说的对,如果再出现故障,应该把电容全部换掉试试,并做好CPU的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真是让我这个新手有点想不通,明显是供电不足,和BIOS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老大,能不能说说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学习学习。我个人认为真的故障还没有解决,如果上网不玩游戏,只是看看 ...

同意看法,把cpu周围的电容全换掉,我曾经也遇到这类似问题,只换了鼓包的电容,当时好了,就是不稳定,后来狠心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故障.还可以了.我碰到一郁闷的故障,,,
配置:
CPU :AMD 2200+ 主板:梅捷K7 .显卡:GF 440 内存:KS DDR 400 256M.
硬盘:WD 80G  长城电源350W,17寸液晶带TV.
此机现像如下:
在A地:开机蓝条跑两圈进系统.到桌面蓝天白云.约30秒.
在B地:开面蓝条跑7-15圈不等.到桌面约2分钟左右??而且感觉比在A 地慢了好多.最后超频到2600才感觉和A 地差不多.但是开机保持在7圈子左右.
后来加了一根KS 512M DDR400 内存解决这个问题

哈都没动.....就是这么怪

有那位高人解析一下

网友:
没刷 BIOS之前 我是把 10个电容都换了 装好 但开不了机了(现象是按开机键后。电源, CPU风扇都转的 但10秒左右又停了) 我以为把主板搞坏了 最后 我把BIOS的跳线复位一下 正常了 通过这次故障 又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