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原装高压板后的新故障。

楼主(2008-01-05):
我的联想昭阳7060笔记本是2001的产品,前几个月,屏暗,更换屏线和灯管后正常,可是还有一个故障,就是有1分钟后才完全亮开,一开始亮度不太够,所以还很满足.前几天,完全暗屏,开始是一半亮一半暗,一会后是高压板位置一阵焦味,确定是高压板故障后,昨天买了一条原装高压板装回去,可是又有了新故障,就是亮度不够,有灯光,就是亮度很暗。我在想,会不会是主板供高压的电压不够,还是屏线又不行了,还是灯管的问题呢。????哪时的故障可能性最大??????????

网友:
这个问题用替换法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虽然麻烦些但对初学者很实用,你拿个好屏接在高压上就可以确定高压好坏,要不把屏拆下来去别的高压上试,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有轻微短路!

网友:
感觉是灯管老化,有条件的话找一个屏或高压板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
我同意有轻微短路的可能.可能是换的时候没有处理好,或者是被割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