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5):
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板子,3.3V对地短路是不是多数是南桥坏了呢?那板的网卡是BGA封装的,拆了不好装。我没有封装机。请高手指教,有什么最好的方法直接判断故障所在?谢谢了!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马上自动关机。
主板故障

网友:
拿个可调电源,调在3.3V,引2根线。
正的焊在ATX3.3上,负的焊地。
好了,打开output,过会挨个摸,哪个发烫基本就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直接短接电源让主板工作,行不行?然后在摸芯片,看那里发烫。会不会很容易搞坏其它地方?

网友:
io.sb.bios,网卡,声卡,全要用到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把5V 和 12V也加在主板上了。
不可取。

网友:
我查的网卡芯片坏,拆掉就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