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故障

楼主(2008-01-05):
今修到一片DELL品牌机的不通电板。845的,南桥是FW82801DB    I/O是LPC47M534-NC的。 无SB3.3电压,但不知是哪里供出的。哪位有修过这种板的给说说。其中有一管的D脚有SB5V输入,但无输出,不知为 什 么管 ,上面四排字为         CHN       MJD44       H11      WOR237        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量一下3.3VSB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短路,所有的电压都没短路

网友:
3.3VSB无短路,是从哪里转换的?

网友:
戴尔的主板还真没修过,都没短路?有时候品牌机主板真的很难搞,慢慢抓头发吧

网友:
CHN       MJD44       H11        SILICON POWER TRANSISTORS好像是NPN型三极管

网友:
dell的板比较特别,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从ATX 5VSB跑一下线路嘛
修陌生板子只有这样了

网友:
请问有人知道我写出的那个管可以用怎么型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