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A3000开机掉电

楼主(2008-01-05):
华硕A3000开机就掉电,我把CPU 供电管理芯片拆了就不立即点了,大概过了20秒后掉
我怀疑MAX1987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也没换的
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先打ATX的对地阻值,修板的步骤要清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意见

谢谢楼主的指点]
我是刚才开始学不久,有很多地方我不明白
我现在有该怎样去测ATX阻止啊
测那几个地方啊
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ATX?说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主板来着了?笔记本讨论区听A3000也像是笔记本。怎么说到ATX了呢

网友(2008-05-19):
硅谷动力 ,修不来主板 ,两位也太搞笑了,是相当的幽默了!动力你查掉电是那组电压拉的低要查的~你这么问我们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
最好找个CPU供电芯片试一下看看.

网友:
掉电多半是缺电压,仔细检查一个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台ASUS A3000的 也是跟LZ一样的问题 也是没修好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开机到0.6几掉电~最后重做南桥解决~过程就真的不好意思说 可以说是碰运气~

网友(2008-08-07):
怎么维修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台机器ASUS A3000笔记本开机5秒就掉电

网友:
我估计修不来版主说的让你查下ATX,是让你查下各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四五秒就掉电,电压都正常,换过南北桥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客户没的修

网友:
我换了4个南桥才搞定,NND,买的南桥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