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集成显卡主板,没AGP 插槽

楼主(2008-01-05):
845gl集成显卡主板,没AGP 插槽 诊断卡 显示26 显示器 不显?? 用PCI 显卡 能显示正常
刷BIOS 更换VGA接口 没用。。。。????有高手知道吗
刷BIOS

网友:
我也有块和你的现象一样,还没弄好,但感觉是桥的问题,你要是修好了,告我一声!

网友:
刷BIOS
打一VGA输出端口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一下北桥到VGA接口电路之间的电阻、电容与电感。

网友:
测1 2 3 13 14针脚阻值是否正常?VGA到NB之间有无转换芯片?还有就是三色的滤波电容了!

网友:
放下电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行 这端 阻值不正常200欧 场 这端 阻值正常
行 这端 阻值不正常200欧 场 这端 阻值正常
行过去,有个三极管 一边 接地 可能 北桥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