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黑屏。(已修复)

楼主(2008-01-05):
实达15"液晶黑屏,指示灯正常。一看就知是高压板问题,一测没有坏件。想起老大说的,把主供电电容全换。装上,好啊。亮了。点了半个小时又黑了。一测,9435A没输出,输入有,换。又亮了。这回点的时间长,3个多小时,关机。客人来取又不亮了。晕死。后来在群里找了个几贴子 ,把15脚的电容换了一个新的,没问题了。修好。15是CSP,是保护脚,说是加一个电阻,没加,只换了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你忘了加焊高压条了,一般高压条换,直接换根就OK了。

网友:
这个MCU容易出问题,要注意 不亮时是否能够正常开关机。对于高压板可以让不受控直接点亮灯管,以判断是否属于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