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换电熔时候那个孔里面的锡怎么弄掉

楼主(2008-01-05):
我用烙铁尖的头穿可以马大家一般用什么办法

网友:
用针穿很好用的。用针穿很好用的。用针穿很好用的。

网友:
你怎么就舍不得用一下搜索功能呢?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
用吸锡器吸,还有用针穿。我一般是用吸锡器吸一个脚,另一个脚用烙铁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另一个脚用烙铁焊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我试下阿呵呵谢谢了 :D

网友:
用粗点的吸锡带最好不过了........................................................

网友:
一个烙铁,全部搞定。

网友:
用烙铁尖的头穿可以马谁知道呢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把电容的二个脚剪成一长一短.先把长的对准焊孔,在背面用电烙铁加热,直接穿过焊接.然后在焊另一短脚.这样更方便一些.

网友:
我用的方法..就是把电容两脚剪得一长一短,先入长的,再入短的。不断加热。两端一起焊接上就OK了.

网友:
用吸锡器吸最好   节省时间

网友:
感觉焊周围有大面积覆铜的电容比较难,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有时就容易把焊孔弄大

网友:
顶住洞,背面加热,很容易就进去了    .

网友:
把电容两脚顶住洞,背面加热,很容易就进去了,一个烙铁,全部搞定。 .

网友:
吸锡器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背部加热一样可以

网友:
学习之中,呵呵

学习之中,呵呵.个人觉得用吸锡器好.

网友:
没必要开孔的,直接一焊就过去了
真要开孔的话拿锡枪吧

网友:
还是用钢针吧,安全系数高。烙铁头直接焊容易烫坏焊盘。

网友:
用850吹化了  使劲躇一下 就吹出去咯

网友:
用刀口铬铁。把电容两剪成一长一短。这样的方法很方便。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怎么样焊电容。顶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吸锡器配合注射用的钍头,我觉得效果不错

网友:
我就是用这种办法!用针穿!没试过!
主要看你习惯用那种方法!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网友:
用吸锡器,   就能弄的很干净了   呵呵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会可以练啊!谁都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你不可能用飞的吧!

网友A:
随便什么头的烙铁按在空上等焊锡熔化了在大腿上拍一下,干干净净,此法可以用于换笔记本电源接口,以及去处用烙铁取下的ic引脚上粘连的焊锡,当然ic只要用镊子夹住了用烙铁拖一下,拿镊子的手在桌子上敲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什么头的烙铁按在空上等焊锡熔化了在大腿上拍一下,干干净净,此法可以用于换笔记本电源接口,以及去处用烙铁取下的ic引脚上粘连的焊锡,当然ic只要用镊子夹住了用烙铁拖一下,拿镊子的手在桌子上敲一下就ok了

此法也可,就是地方要大点,要不碰到花花草草的,即使碰不到花花草草,碰到小朋友也不好哦。嘿嘿。

以前在论坛上看到  张老  用学生圆规的一个腿,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