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开机不停从起.....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05):
精英845主板.. 最近出现.开机不停从起....
故障:开机自检完硬盘后从起......N次 之后进入系统正常...
更换电源 和内存无效..... 更换新硬盘和系统 也不行.....
电容也没有看到有爆开的.... 每次从起N次后 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从起也正常
新手.望高手解答.!
[
]
硬盘
主板

网友:
先用换主板试试,能不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还有你也可换根内存试试。
查一下南桥相关的复位电路。

网友:
你首先的判断问题是不是在主板,你用代换法。判断故障在那里,在主板,你查复位电路。可能是管的性能不怎么样!跑线路看看复位电路在那里,确定故障。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很可能是性能不良!!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把CMOS放电清空

网友:
除了 显卡 和CPU 没替换外 其他的都替换了....COMS 放了好几次电了...故障依旧..
手头没有诊断卡.. 也没法搞....
不过板子...的南桥散热片 掉了... 就是那个散热片的扣件掉了... 就没到专业的地方焊..找了个修家电的给点了几下...
后来试了几下. 没发现问题..
现在搞的我新系统几天就提示 磁盘损坏.需要修复... 怕怕在开几次连硬盘一起挂掉..
我现试下 2 3 4楼的方法..
小弟在此 谢过楼上的 大吓们.

网友:
问问楼主,你的硬盘数据线换过没有,一般提示数据损坏,多数为数据线引起

网友:
回楼上的.. 数据线没问题,如果有问题了 那开机以后系统一切正常...
磁盘损坏 是每次开机 都自动从起N次 ........
安全期间 晚上我把数据线换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绿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把主板交给修家电的修,简直就是开玩笑(修家电的不兼营维修电脑主板)。电脑板的多数元件焊后是要认真检查的,有时候还需要放大镜观察的。

网友:
先拔掉主板 上的各个外接设备,只有主板 ,显卡,内存,cpu.然后在开机试下.

网友:
回10楼的 当时也没多想.. 找家电焊的是个固定散热片的扣件.. 没想到结果回这样....
现问题解决.. 送专业维修店里... 貌似给换了几个电容...

网友:
怎么???
那地方的电容啊!损坏会出现这中问题啊!看样以后还要注意这家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