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的缺色故障,求块的引脚功能,谢谢 ·

楼主(2008-01-05):
一个LG的17显示器,先前的故障为缺色,换信号线,搞好;客户用了1个月,显示器又缺色,拆机后量信号线没问题,都通,就是缺绿色,测前视放的RGB输入脚,绿通道有输入,测显像管三个阴极电压,(全白画面下),R对应电压为41V,B对应电压为41V,G对应电压为60V,后视放的型号为STV9556,前视放型号为STV9211,这两个集成块的引脚功能谁有啊,大家帮忙·谢谢 ·

网友:
预视放坏的多,你测量该IC的三基色输出端一定不平衡。

网友:
到gogle 上去搜一下型号,大把的引脚定义

网友:
前视放型号为STV9211        先把它换了吧...我就不喜欢去测,基本上都是先换件.实在不行,再一点点去测

网友:
STV9556

1   视频信号输入1
2   视频信号输入2
3   低压供电端
4   视频信号输入3
5   基准电路接地
6   小信号接地端
7   高压供电端
8   输出电路接地端
9   视频信号输出1
10 视频信号输入2
11 视频信号输入3

STV9211

1  视频信号输入1
2  ABL
3  视频信号输入2
4  待机功能控制
5  视频信号输入3
6  前置电源接地
7 电源
8  OSD1
9  OSD2
10   ODS3
11  字符消隐
12  IC 总线时钟
13 IC 总线数据
14  视频信号输出3
15  视放电路接地
16 视频信号输出2
17  电源
18  视频信号输出1
19  行同步信号输入
20  消隐脉冲

网友:
谢谢五楼的哥们,我去测测先,
这都是宝贵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