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850维修过程与显卡8脚供电块7096N的代换

楼主(2008-01-05):
今天修一块AX850显卡~在原机上开机CPU风扇都不转, 拆下显卡才能开得着主板,
用200欧档量显卡的供电插口,明显短路,阻值低至2.4欧. 顺着供电插口量过来,有8块供电蕊,(7096N=4,  7064N=4块)
查资料得知此种供电块1.2.3脚均是S极.D极于蕊片背面,4脚是G极,5.6.7.8是NC空脚.
再用200欧档量每块D极对S极的阻值,发现7096N的D对S极阻值最低,只有1.2欧,!!而7064N有2.2欧,
再细看有2块7096N的表面微发黄,于是把这两块都吹下, 量其中有一块明显短路
由于找不到此种管,随便拆两个45N03,接在线路板上,D极都是荡空的,没焊在板上,就上电试机了,
测了一会3D MAX也没事,
现请教高手这个供电块用什么代换???要换常用的,因为我找到主板上面有此种管,但功耗,电流都不够!!

7064N

7096N

网友(2008-05-01):
此贴子真是不错,有丰富的电路知识啊,我学习了.

网友:
见识了!好东东,资料存了!! :lol

网友(2008-09-13):
看不太懂,深袄

网友:
不错。
电子基础好
学习了

网友:
我手上好多X800 X700的尸体
上面的这种8脚场管 在很多显卡上都有 A卡最常见

网友(2008-11-28):
56+444655656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