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机

楼主(2008-01-05):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机子,电脑放在那好好的,移动一下就不能用了,还有有的机子天气冷了就不能用,真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移动一下就不能用了,可能是机子接触不好,有东西松动
有的机子天气冷了就不能用,你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现象

网友:
主板冷开机开不开 , 对我而言,解决是一大难题啊 !呵呵 特别是810的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就让客户换主板,客户剩下的 那块主板 我就在等夏天有机会在给买了,不小的收入偶 .还有就是换电源我也解决不少啊!不过像现在的昂达的N61V的主板通病也是冷开机开不起来  呵呵 不过能换新的  这就不要担心了啊 呵呵

网友:
应该是卡槽接触不好 有松动 很正常,移动后再仔细插一下

网友:
用吹风机吹下,保证开机,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 是 用吹风机吹电源,就能启动,遇到过,是主板还是电源的问题呢?谁能解答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