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诊断卡能点亮,不插诊断卡不亮

楼主(2008-01-05):
wbt-845pe主板,开机声音为一长两短,诊断卡正常跑到底,能点亮,诊断卡拿下点不亮,请高手指点.
点不亮
一长两短

网友:
仔细检查一PCI插槽

网友:
试下刷下BIOSS看行不?

网友:
真的是怪事了,但我认为你是来要分的,哪有这样的问题材?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次,查不出来只好找个坏的检测卡插上了事

网友:
楼上的高人啊,咱俩解决的办法是一样的,我也用的那个方法.哈哈,因为手头正好有一块坏掉的诊断卡.

网友:
插其它PCI设备是什么问题?仔细查找PCI槽的电路。

网友:
网卡什么的都正常,但是如果把诊断卡一拿下来就不正常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人能说明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以帮助大家学习

网友:
我遇到过 你把网卡插到你插检测卡的PCI插槽上就行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不对 不过不要紧

网友:
我碰到过这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卖主板送诊断卡

网友:
呵呵,哪位高手解决一下,我这一年都送了好几块诊断卡了。

网友:
查查PCI的上拉电阻,很可能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碰到过的是不触发。你插网卡声卡什么的都不行,就插个检测卡就行了,然后再把检测卡拔下来也没事了,一点事儿也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PCI槽的针短路了?

网友:
看样子大家平时得多收一点破网卡什么的了,相对诊断卡破网卡会更多一些.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好我办法,可是就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用插诊断卡的办法也只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是的我都遇到了两块了都是intel原装865的其中一款是公司的后来卖了不过是送诊断卡(不跑码的这个主板好像还不同意)还有一款是给客户修的没故障前是好好的,修好后就必须要插诊断卡了,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档显卡,换个诊段卡就可以了!费了好多时间才知道.

网友:
把这个帖子再顶一下,请张老师或者飞翔哥给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箱这种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才能搞定啊
????

网友:
时钟晶震换试了吗 如果换了也不行,就是南桥死了

网友:
换个插槽试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是PCI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加焊南桥有时候就好了

网友:
主板喜欢上诊断卡了 并深深的爱上了它 它那知道主人心里的痛和苦呀 ........哈哈

网友:
还是试试刷新bios吧
奇怪的问题往往就Ok

网友:
我也2次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08-11-07):
我遇过几块。都是清一下BIOS就好了。楼主试过吗/

网友:
也许是显卡需求的电流超过额度值或显卡电路MOS管不良,插诊断卡后分担了部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