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反应迟钝如何修???

楼主(2008-01-05):
手里有一块昂达NF520T的板,键盘不正常,总是按键后停顿下屏幕上才有反应。键盘口阻值电压都正常,IO和75232都已换过,IO的供电也正常,板外观也看不出什么,不知修此类问题该从何下手,是什么原因引起???
原因
问题
屏幕

网友:
把接口后面的排容拆掉.

网友:
硬盘的UDMA模式没打开也可能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