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南桥坏

楼主(2008-01-05):
经常见到高手说南桥坏了、北桥坏了,主板就没有必要修了,不如换主板,但不知怎么才知道是不是坏了,有没有简便、快捷的方法判断是不是坏了,

网友:
量测南桥的供电是否短路,
以及USB,PCI,IDE等南桥附属设备对地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是不是量南桥周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至于阻值,是不是判断PCI及IDE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

网友:
供电端的电容是一端进SB,一端接地,(起滤波平滑作用)。这里你要测量的是非接地端 的对地二极值。USB接口也是测量的数据端的对地二极值。

网友: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了
那768晶振一端电压为2V多是不是也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检查直接连接南桥的线路的对地二极体值就可以啦 例如 供电 USB数据点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不过有些板通电南桥就发烫!也不算是坏呢!!!!!!!!

网友:
我师傅以前告诉我说INTEL的8XX的板3.3V对地阻值小于80的,或者更小,排除北桥,南桥坏的比例多,这是经验吧

网友:
  听说845和865的板子在南桥设计上有问题另外一些机箱厂家对机箱的设计不合理 容易导致南桥烧毁````

网友:
那么量USB的时钟端可以吗?它最后通哪里去了?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
最长见的就是打一下A14的阻值,待机时摸一下看有没有温度

网友:
晕 我一般都是点一会摸摸看南桥烫不烫手  是不是很没技术含量啊
这样有效吗

网友:
我一般也是感觉南桥的温度,一般很烫的都不修了。

网友:
打阻值,温度

网友:
听师傅说的这样试

SB:接好ATX电源,强行通电(SB坏一般是开不了机的),触摸SB,如果烫手,定坏!
NB:测量NB和CPU之间、NB和DDR之间、NB和AGP之间的小电阻的上对地阻值,如果为0欧,NB坏!
抛砖引玉,希望看到师傅们的更加精彩的贴子!

网友:
南桥坏, 不一定是南桥芯片坏,还有可能是虑焊了

网友:
人人笔记里有段话,若32.768晶振两脚电压都为0V,然后用二极管档测晶振的两脚的对地阻值,若相同,则南桥有问题。这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判断南桥的好坏呢?

网友:
我的判断方法是:在不开机的时候看它是否很烫,如果是则断定为坏的。
还有过一块就是虚焊了,现象是不发热,但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结果用热风枪吹了下,就再也不发生此现象了!

网友:
桥烫手不一定就是坏啦,供电电压高也烫手呀,我认为量南桥旁边的117三极管是很好的方法,或者是电容,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我是新手

网友:
南桥没有烧,为什么会发烫呢,什么原因呢.想不通,那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南桥测PCI 14脚的对地阻值 若为0-10的值就是坏了!

网友(2008-04-09):
如果测量A14对地阻值是短路呢?

网友:
测量阻值是最佳选择。温度为参考

网友:
新手区看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发烫不一定是SB的问题。。可是SB MOS管坏了呢。。

网友C:
路过学习了,看来我的基础知识真是太匮乏了,一定要虚心学习了.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

网友(2008-05-22):
ad线阻值为多少能确定是南桥坏呢 为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