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松香水怎么调?

楼主(2008-01-05):
请问一下,松香水怎么调?用多少酒精,和多少松香?酒精用多少浓度的?

网友:
先放松香,后放98%纯度的酒精,饱合为止

网友:
用医用酒精,75%可以吗,怎么看饱合为止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位大哥讲下具体怎么配置。

网友:
建议楼主多用下搜索功能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B%C9%CF%E3%CB%AE
如果这个答案不满意,自己点论坛上方的搜索关键字输入"松香水"然后点回车,就会出现很多关于松香水的话题

网友:
松香和酒精按比例调配就可以了,你可以看情况调的

网友:
不能再化开松香的时候就是饱和状态了...

网友:
问个很菜的问题,松香水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呀,怎样使用。修彩显、彩电都用松香,没听过松香水。

网友:
通俗的讲,就是松香不化了,就对了。

网友:
ding....下来看看啊,一下,顶,支持........................
不过我是不会调的,有没有具体一点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还没制作过!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