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的小问题

楼主(2008-01-05):
一个板子,说不过内存,我点了一遍 停在C1.先例行检查一遍,发现晶振电压0.2v 0.26v,这样算不算正常我不知道,正考虑换不换呢``发现cmos电池也在附近,顺便连它一起量了 0.5左右 感觉偏低 就先检简单的把他换了``换后一切正常 开机^ 正想就此结束,无意发现内存与SB间一场管两测有隐约的黄色 可能为烧焦,吹下来测GDS都短路 我吹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为早先就坏了,可为什么都短路却能启动正常?我换场管后一切正常``奇怪``
请高手解答下  谢谢

此前确实能点亮```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我吹坏的?或本来快坏了 经我加工后就坏了?

网友:
内存与SB之间的场管应该是内存的供电管,如果这个管坏了,你绝对不能点亮板。你也可以实验下,把你吹下的片子再吹上去,看能点亮不?

网友:
楼主又没有说是哪种内存哦,好象SD内存的供电是可以不用管子转的吧?内存与SB之间的管子我见过是SB1.8的供电管的,不过SB1.8的管子坏了藐视也是点不亮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来把他吹下来因为测得GDS都短路(测时已经多次放电),不能判断是场管还是三级管`就先换了个场管,也能正常点亮
内存是DDR1的
抱歉 弄错了``没想到贴个图片竟然加分  已经删掉了``不好意思,刚才下载斑斑的资料竟然329字节/S...

网友:
楼上的放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