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q2fur这个是什么二极管,怎么代换?

楼主(2008-01-05):
fmq2fur这个是什么二极管,是双阻尼二极管吗,怎么代换?谢谢大家

网友:
我现在刚知道阻尼的意思

何谓阻尼 damp

1.damp:由英文字义是衰减,调节,阻碍之意,中文
..之阻尼确时译得有够文言;〔阻〕:阻碍,〔尼〕:阻
..力,阻止.

2.凡是不能硬碰硬,当一物体冲撞一不动之物体时,如果
..不加以阻尼时,结果两败具伤,如果在不动之物体加一
..泥沼类之体时,则冲撞下之破坏力,以被泥沼类之物体
..吸收,而将其停止

3.开车时,刹车器即是阻尼器之一种,过阻尼,人会往前
..冲,而受到伤害,欠阻尼时,则车子前进太长而相撞,
..唯有适当之阻尼,才是好阻尼,阻尼常应用伺服控制系
..统,在动态响应时,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命脉.

4.高速赛车之刹车伞即是阻尼器,电梯下之弹簧也是阻尼
..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太多之阻尼器,只是大家
..认为理所当然,因此不加於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