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焊接电熔时候怎么焊丝老粘再烙铁上电熔周围粘不上

楼主(2008-01-05):
是什么原因请教师傅怎么解决,就是放了焊丝老被烙铁吸掉了电熔周围吸不掉,所以焊接不好
原因

网友:
可以在焊接的时候加点助焊剂,如松香等,,,,,,,,,,,

网友:
一手拿把聂子.,另一只手拿热风箱给粘在焊盘的锡加热, .然后在用聂子给搅匀 .我就是着样做的啊 .还可以啊 .

网友:
好的我试下阿谢谢了阿我试下加松香阿对马

网友:
用电动吸锡器可以马谁知道阿谢谢了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