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1-05):
6E盘的奇怪问题!!!!  6E 40G的盘,做了SF 校准后盘没一个坏道了, 能分区也能做系统了。 但用个1天后,又都是满盘的红绿块和坏道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怎么修了????????????????

网友:
6E SF后的典型故障
SF后不稳定

想还是40G的话就有点难度了
为了安全起见
建议换固件做成30G或20G

网友:
可以直接进C重做。包括很多不过373,死38的都可以在C试下,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我来看下,分享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2008-06-18):
请教一下, 是写上小盘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