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信号的一些定义不明白,请教前辈!

楼主(2008-01-05):
内存信号中的:CB,DQS,DM是什么信号呢?
信号

网友:
DQS Data Strobes
DQS# Data Strobes Complement
DM Data Masks

网友:
DQS Data Strobes
DQS# Data Strobes Complement
DM Data Masks
能解释一下吗,都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是啊,好人就做到底,说一下这些信号的作用吧
英文我翻译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