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抖动故障

楼主(2008-01-06):
联想17纯平,800*600正常,1024*768水平方向抖动,时好好坏,有时轻微,有时严重.换300V无效,换行滤波电容无效.换S校正电容无效.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上面的地方都检查了,二次电源呢,检查过发没有?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台HPC的问题给你差不多是在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下行幅调整管的滤波电容用的是不是50V,4。7~6。8U的无极性电容,
量下容量够不够。。。此电容虚焊也会造成故障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电容引起的,,,
除了查二次升压的电容以外还要看看那些付S校正电容.

网友:
重点在二次电源,重点检查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容量是否下降,还有电感。

网友(2008-02-18):
我是初学者 呵呵我是初学者 呵呵QQ252133920

网友:
更换二次电源升压管和升压电容看看。

网友:
如果还没弄好,不妨试下下面的方法:
1.把亮度调小些看看效果是否好转
2.把B+二次电源电位器微调下(正\反都试下)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一台HPC的问题给你差不多是在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你可以试试
也搞定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一月份的帖子到现在也不回复说明一下,对的起大家的关心吗

网友(2008-04-04):
看楼主们讨论,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
如果 是满屏 有波纹的 话 我建议 LZ 换震荡IC  试试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最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