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E040L0

楼主(2008-01-06):
Maxtor 6E040L0
code:NAR61592
Serial:E1AX84ZE
正常模式下认工厂名,跳安全模式,进pc3k,18,1a,2f,30,34,41,45,,5e,63,70,坏,怎么修

网友:
SMAT坏
清SMT
清GP
还好不了
那就只能找个固件来写

网友:
code:应该是NAR61590吧?
估计你是乱写固件写坏的,如果是SMART坏的话你可以从其他盘上找2F,30,63,70,71,72写进去就可以了,因为SMART模块是通用的

网友:
哦,不好意思
code写错了,是NAR61590

网友:
Error (Techno SMART On)什么意思

网友:
复位四模块,写了2f,30,63,70,71,72,清了g,p表,正常模式可以认了,下一步要怎么搞呢

网友:
复位四顶模块, 重建码表 断电  认盘 清G MHDD快速清0,这是一个热心的网友教我的。我用这个办法搞好了几个不认盘的硬盘了。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干嘛啊。/你现在认盘了。

改18进C。直接进C区开SF。挂电。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