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时开机时不开机

楼主(2008-01-06):
已经遇到2台这样的本子了,看来这个型号这个问题很常见。症状就是开机跑码跑3~5s,然后掉电重启。拔插电源,开十几次后,一切正常,都能开机了,运行正常。不管怎么开关机都OK。但是如果关机后放在一边几个小时,再开机又不正常。
已经加焊过1715,北桥,还是没用。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南桥 还是内存供电?讨教拉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MAX1715等CPU供电相关元器件和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