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笔记本弄的我头痛啊请老师们帮忙

楼主(2008-01-06):
这个笔记本是PII的老本子..机器上2条SD128M扩展内存..板载64M内存.机器开始时候症状.开机蓝屏.有时候可进系统.有时候无法进系统.显示停机码.00000000A  或0000000050或00000000A5或0000000000D1或WROTE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循环蓝屏重起显示.有时候内存自检不准确.有时候显示256M内存 可进系统..这个时候使用一切正常,但有时候重起后显示320M内存.却无法进系统..就显示上面那些代码...于是本人下了扩展内存.直接用板载内存进系统//机器这个时候无法开机.喇叭报警.长鸣.....怀疑是板载内存坏了.于是动手吹下板载内存..直接上了扩展内存.可是在次开机却无法进系统...问题依旧是蓝屏..停机码还是那些代码.....于是感觉是不是内存不兼容.换了几条内存...问题依旧....但有时候128M内存自检成64M内存..放在内存扩展第二槽  可进系统使用..这个时候工作稳定...但 把这个内存换到内存第一插槽却蓝屏.......已经换过不少内存试验了就是不行...老师指点一下看看是那坏了.谢谢了

网友:
加焊吧,一般的P2笔记本是有这样的通病。还有你是否有检查过你的内存呢?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或者周边电路问题,比如上拉电阻、限流电阻,仔细补焊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内存糟有问题,加焊试下.

网友:
有些板载的内存是不可以拿掉的,(资料理解,每试过)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试试

方维 -2 骗分帖

网友:
你把板载内存拿掉应该不会有显示啊。第一条内存插槽补焊。

网友:
哭啊。。内存槽家焊了一回,还是老样子,不会是BIOS有问题吧,如果是BIOS我的天麻烦死了,还的吹刷焊。

网友(2008-03-15):
看你说的故障比较象是内存槽的问题,补焊后还是老问题就查查附近的电阻及电路吧

网友:
我觉得就是内存槽问题,你还是从加焊下

网友:
如果加焊内存槽不行,可以检查一下内存的电路.

网友:
加焊内存插槽看看。。。。呵呵 。。。。。。

网友:
总结一下,加焊内存槽

网友(2008-08-10):
一般情况下板载内存是不可以拿下的。
你应该在内存周边找出路。比如排阻等
还有内存电压对吗

网友:
有的机器你把板载内存拿掉的话,机器会把你的扩展内存当板载内存用(最大就64M,你上256也一样).你找颗粒大小和你板载颗粒大小一样的内存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