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内存是多少频率的.

楼主(2008-01-06):
请问老师这个内存的频率是多少  HY57V281620HCLT--P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可不好答.自己网上查下应该查得到吧

网友:
自己网上查下应该查得到吧

网友:
PC100的SDR内存,每片是16位,一条内存最多8片,8片满条是128M
对不?

网友(2008-12-31):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SDRAM 内存芯片的新编号
──┬──┬─┬──┬──┬─┬─┬──┬─┬─┬─┬─┬──┬─
HY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X X │X
──┼──┼─┼──┼──┼─┼─┼──┼─┼─┼─┼─┼──┼─
 A │ B  │C │D   │E   │F │G │H   │I │J │K │  │L  │M
──┴──┴─┴──┴──┴─┴─┴──┴─┴─┴─┴─┴──┴─

A字段由HY组成,代表现代(HY)内存芯片的前缀。
B字段表示产品类型。57代表SDRAM内存。
C字段表示工作电压。V代表VDD电压为3.3V、VDDQ电压为3.3V;Y代表VDD电压为3.0V、VDDQ电压为3.0v;U代表VDD电压

为2.5V、VDDQ电压为2.5V;W代表VDD电压为2.5V、VDDQ电压为1.8V;S代表VDD电压为1.8V、VDDQ电压为1.8V/
D字段表示密度与刷新速度。16代表16Mbit密度、2K刷新速度;32代表32Mbit密度、4K刷新速度;64代表64Mbit密度、4K

刷新速度;28代表128Mbit密度、4K刷新速度;2A代表128Mbit密度(TCSR)、4K刷新速度;56代表256Mbit密度、8K刷新速

度;12代表512Mbit密度、8K刷新速度。
E字段表示内存结构。4代表x4;8代表x8;16代表x16 ;32代表x32。
F字段表示内存芯片内部由几个Bank组成。1代表2Bank;2代表4Bank。
G字段表示电气接口。0代表LVTTL;1代表SSTL_3。
H字段表示内存芯片的修正版本。空白或H代表第1版;A或HA代表第2版;B或HB代表第3版;C或HC代表第4版。也有一些特

殊的编号规则,如:编号为HY57V64420HFT是第7版;编号为HY57V64420HGT和HY57V64820HGT是第8版;编号

为HY57V28420AT是第3版;编号为HY57V56420HDT是第5版。
I字段表示功率消耗能力。空白代表正常功耗;L代表代功耗;S代表超代功耗。
J字段表示内存芯片的封装方式。T代表TSOP封装;K代表Stack封装(Type1);J代表Stack封装(Type2)。
K字段表示内存芯片的封装材料。空白代表正常;P代表Pb free;H代表Halogen free;R代表Pb & Halogen free。
L字段表示内存芯片的速度标识。5代表200MHz;55代表183MHz;6代表166MHz;7代表143MHz;K代表PC133(CL=2);H代

表PC133(CL=3);8代表125MHz;P代表PC133(CL=2);S代表PC100(CL=3);10代表100MHz。
M字段表示工作温度类型(此字段也可空白)。I代表工业温度;E代表扩大温度。

网友: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