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48主板通病?

楼主(2008-01-06):
有2块华擎848主板(型号P4I48)使用一切正常,接其他USB设备也正常,就是以接手机就重启机器,然后进不了系统,2块主板一样的情况,
害我这2块主板卖出去又被退回来,难道是这个主板的通病?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
那些手机有其它机上正常吗?可能是设备冲突造成的。。

网友:
不是一个手机,是接所有的手机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一定是主板问题啊

网友:
你多用几种牌子的手机试试看,应该是设备冲突!

网友:
有可能USB供电不足

网友:
检测一下 USB供电 是否有5V 供电 或者摸一下南桥 温度!

网友:
可能那個100mA的電流不足引起的................

网友:
从电源的红线,飞到USB的5V供电试试。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
华硕/华擎的部分主板设置了一个跳线,可以选择是5VSB还是5V给USB供电。

网友:
好。。。。。。。。。。。。。。。。。。。。。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测一下给USB供电的保险
有时保险变质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自己用的华擎主板也是这样的
插移动硬盘,不能识别

将USB供电跳线改了一下,还是不行
问题应该还是USB供电不足

网友:
从ATX5V飞条线到USB口~
如果USB后滤波电容就更换!

网友:
  本人也是用的这样的板子,以前也是这样的,USB接口只能接U盘,一接移动硬盘(不自带电源的那种)系统就死机或者根本就认不出来,一般USB接口的电源都是从5VSB得到的,可能是这一电源的带负载能力较差,后来换一电源盒,5VSB电流标称达到2A,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看见了有一个5V和5VSB的跳线,它默认的是5VSB,我现在跳到5V装个系统试试,华擎的478针主板怎么都没4针CPU供电哦,谢谢大家

网友(2008-03-27):
请问一下兄弟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