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贴片二极管功能(431)

楼主(2008-01-06):
今天修一块板子、比较老的板了!看见上面有几个贴片
二极管
431型号!对这三个脚的贴片二极管原理不大清楚!感觉好像不是TL431,网上也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上坛子来问一下!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助。谢谢!!
[
]
资料

网友:
分析一下电路.如果不是431,那有可能印的是43L

网友:
我仔细看过了:不是43L是431、打了一下阻值感觉像这个!(图在下面)哪位高手讲一下功能?难道是两个反向的可控硅共用一个控制极?就是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
]

网友:
应该是TL431,提供基准电压的,很多配合运算放大器工作,内存供电电路中有

网友(2010-03-23):
劳动者
我也量了我的板子上的431贴片的,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像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有二个脚相通的

网友(2014-08-01):
是钳位二极管。左上接5v电压,右上接地,下面接信号线。

网友(2014-12-20):
楼上说得对,是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