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手们传几个故障图片

楼主(2008-01-06):
网上好难找.看书也没有图.场不同步是什么样子的,我还没有见过.真想好好学习一下.谁有故障的图片,发一下.谢谢了!我还想看行不同步的图.

网友:
新型显示器扫描芯片具有同步失锁保护功能,不太容易看到行或场不同步的故障了,呵呵

网友:
这个小意思.把CPU送往行场振荡IC的场同步信号的电路参数改变一下,不就可以看到场不同步的现象了.

网友:
看来你没有搞清楚同步的原理,也没有修过电视吧。什么是同步?就是场的振荡频率与主机送来的场频率一至(同频),就叫同步了,假如场不同步,整个图像在屏上不停地向上或向下翻滚,如果芯片的场振荡频率高于主机送来的场频的话图就向上翻滚,反之就向下翻滚。两者频率相差越大翻滚的速度就越快。

网友:
这个小意思.把CPU送往行场振荡IC的场同步信号的电路参数改变一下,不就可以看到场不同步的现象了.看来你没有搞清楚同步的原理,也没有修过电视吧。什么是同步?就是场的振荡频率与主机送来的场频率一至(同频),就叫同步了,假如场不同步,整个图像在屏上不停地向上或向下翻滚,如果芯片的场振荡频率高于主机送来的场频的话图就向上翻滚,反之就向下翻滚。两者频率相关越大翻滚的速度就越快。

各位说的好,小生这里有礼了!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