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4口主板点不亮,换不带p4口的电源可亮!

楼主(2008-01-06):
如题,电源没有问题,PI0049F诊断卡只有+12、-12、+5、-5及RST灯亮!不加电测电源3.3V、5V、5VSB、12V时,5V接地电阻为0(我是用红表笔接3针GND,黑表笔分别接1,6,9,10针测得,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接地电阻)。因初学,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你题目什么意思,我们平常说的“电阻”值是说的相关脚位的二极体值。

网友:
电阻都为0了,还能加电,奇迹哦!!!!
看来楼主应该先学会使用万用表及测量方法!!!!!

网友:
我是说CPU风扇和显卡风扇都转。检测卡有上述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哦,测对地阻值是用黑笔接板上的螺丝孔,那是板上标准的接地,红笔接测量点,一定要断电测

网友:
支持张先生 那几个点对地都没有阻值也就可以说出现严重短路情况主板能点亮???你测对地阻值的时候吧那个P4电源接口拔下来了???

网友:
  有不少主板是这样的,P4口用作辅助电源,可以不接,LZ再认真的测量一下,5V接地电阻为0是不对的,是不是你测量有误。

网友:
建议楼主多去新手区学上个把月,肯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