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61FX芯片的板子,点不亮,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06):
我是新手,这个主板是:按开机键CPU风扇会转,但是没有任何信号到屏幕,请问大家要修哪里?
插过独立的显卡试过了 也是一样
cpu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论坛上关于此类故障的帖子很多,请尽快学会论坛搜索!!!!!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都是CPU座子虚焊,用手压住CPU风扇开机试试

网友:
最好插上诊断卡看看,再去排除故障,引起点不亮的原因有很多

网友:
acer的板子
ecs的代工板
一般都是座子问题

网友:
这款板子,CPU座空焊和北桥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