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F440只显示厂商的信息

楼主(2008-01-06):
一张杂牌的显卡GF440/64M一开电脑只显示厂商的信息,后黑屏,但显示器动作.电脑也一直动作!换个多台显示器和主板都一样.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我的2块5200跟你的一样,开机只显示显卡信息就黑了,但显示器指示灯还是亮了,我把所有的显存补焊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了,只是还是花屏!我估计你的也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显存补过焊,结果都一样.但这样有时可以进入系统了,没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