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请教显示器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1-06):
我是一个15CTX显示器,开机时好的,过一会儿就黑屏了,我把显示器电源关了,过几分钟再打开就好用了,就是在用时有时屏会缩小几下就好了(是有时)显示器主板的边缘以前断过,修过
请教高手,是不是高压帮坏了,还是以前主板断了没修好,还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谢谢,老大,能否说一下加焊在那里

网友:
这种现象以虚焊居多.主要检查主板以前断裂处.

网友:
谢谢,版主,我自己刚学修。是不是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了,或开关电源坏了,说实话真的是这个地方坏,我也找不到,我好奇,想自己学学。希望高手给我说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坏了,或开关电源坏了,是这么样的。

网友:
这种现象以虚焊居多.主要检查主板以前断裂处.版主都叫你查断裂处了.你还二次二次个毛线呀

网友:
查下黑屏时+B电源有无,另外在黑屏时指示灯是否正常,虚焊可能在尾板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台这样15寸珑管的显示器,有时点不亮,要多开几次才行,有时开一次能通电,屏幕不是有背景,无图象,就是偏色不稳定,也是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板子看不出什么虚焊的地方,尾板几乎都焊了个遍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自己弄了一下,在用可以了,谢谢版主和帮助我的人,更要谢有这么好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