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0 校准后还有坏道怎么办?

楼主(2008-01-06):
ST80 校准后还有坏道怎么办? 用的N26校准后 发现还有900个坏道

网友:
用XLY了,里面的校准有一项是重26开始的。还有坏道是SF没有跑完。

网友:
确实是XLY 在跑一晚上试试 我好奇心很强 白天我总是忍不住看看 呵呵

网友:
校准有命令?小第刚学不懂

网友:
N26做不干净
要不就从N8开始
要不就N31开始

网友:
我都是备了固件后真接从N2,,22做起。从31和08做起如果不行还是要从N2做,浪费时间。

网友:
可以先从N3做做看,不好再从N2做

网友(2008-03-02):
做自校准之后还有坏道啊,这可不好办了,估计是磁头有问题了吧

网友:
直接从02开始 效果好

网友:
一般坏道多我直接是N2做,还不好就直接进F再做出来,我感觉F级是个神奇的东西,很多N2都做不好的进F就能做出来。它的原理我感觉应该是MT的C区SF和A区SF的道理。

网友:
做N2,AA,,22吧,注意备份ATA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