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情!!

楼主(2008-01-0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主板845gv的。cpu赛扬2.0的。内存256的 说是要买一个串口硬盘,我说845gv的不支持串口硬盘,然后他非要串口硬盘,没办法我找了一个并口转串口的卡,插到可845gv的并口上,然后把串口硬盘插到转接卡上面,硬盘是西数160g串,装上硬盘后进入bios里看,硬盘可以发现,160g的,但是启动的时候把硬盘和光驱自检完后就听到那个界面不走了,反复启动几次还是不走,我把转接卡拔下,一切正常,但是一插转接卡就不正常,就停到自检测那个界面不走了,随后我进入bios把硬盘屏蔽掉,从光驱启动用pq分区工具提示找不到硬盘,但是用dm分区可以找到硬盘,而且还可以分区,换个一块转接卡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还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补充一下,主板诊断卡显示的是75

补充一下,主板诊断卡显示的是75,在线等答案,急急急!!!

网友:
就是转接卡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转接卡的问题,现在的转接卡做得太差,问题太多了,我都换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