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大人请进~~

楼主(2008-01-06):
在论坛上学了很多知识啊~~谢谢各位的无私奉献和帮助,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

一WD400BB ,经常断电所以有一点坏道,用MHDD扫有5个红块,50多绿块,但修不了(G表满了?) 读写分区都ok,mhdd的ID命令显示正常.

用PC3000修,进入WD模块,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好象是什么扇区,P表和G表错误.
进入菜单后,里面大部分操作都提示错误,不能读写模块,清空缺陷表等,一按就返回外面的菜单; 低格时全显示G表P表操作错误.逻辑扫描又扫不出什么,检查FW结构显示如下图:

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为什么?

网友:
GP表模块坏了

清了试试

网友:
大大说的是删了FW中的GP表的模块? 那为什么我读取模块\写入模块 一样进不了?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指教`~~搞到瞒晕的现在

网友:
是清空GP表格
不是删除

网友:
你的硬盘版本,ISA的不认,你用PCI的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想再问一下大大.  现在我的问题是一清表就显示错误,返回. 读写模块也是.
什么都搞不了,是不是V14的破解版对WD的支持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找找有没 破解版

网友:
兄弟呀
现在带卡的ISA 3000才 几百块
弄一张修盘吧………………

网友:
换套PCI吧

网友:
清空P表G表 重建

对于只想用破解不想买设备的 应该拉出去TXJJTS!

网友:
没卡版的3K 是喜欢错问题的。还是搞块有卡的。否则跟大伙没法交流的啊。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回复中都再说用PC3000,我也有差不多问题的硬盘!

想知道一套 ISA 带卡的PC3000 多少钱,

还有,一套PCI 带卡的PC3000 多少钱,

我想晚买不如早买,

我手上有好几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