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主板不跑码,没显示。

楼主(2008-01-06):
一块华硕P4P800-X主板,上CPU和诊断卡,诊断卡没显代码,点不亮。测各电压正常。把BIOS换到另一块好的P4P800-X主板上也是一样现像。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把好的那块BIOS换过来,还是一样问题。现在确定BIOS是坏了。但还有其它有坏的。但不知从哪查起,各位请指点下,谢谢了。
主板不跑码

网友:
把好bios换过来 然后把诊断卡拔掉 看看行不 也有可能bios底座虚焊

网友:
刷BIOS。如果不行就按照FF的思路来修(新手区有贴)。

网友:
昨天修了一块,插上诊断卡无显示,后摸南桥发烫,把内存供电管换后南桥温度正常,但是AGP供电管有点热,但是工作正常。也没出现问题,(AGP供电管换过结果都是一样发热)。

网友:
CPU座易虚焊。

网友:
我有一片同样故障,拿出去叫人修,说是CPU座的问题,要80元,我就没修了,一直放起,呵呵!